【求助】GD32程序代码如何在RAM中运行

楼主(2023-07-17):
【求助】GD的工程部分代码如何在RAM中运行,需要如何配置?

网友A:
官网上有个资料,AN096 将代码下载到片外FLASH并在片外SDRAM调试程序的方法_Rev1.0,参考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个资料,AN096 将代码下载到片外FLASH并在片外SDRAM调试程序的方法_Rev1.0,参考一下是不是你需要 ...

谢谢。但是这是片外SRAM。 我的想法是程序运行时都是从FLash把相关代码搬运到RAM中运行,搬运过程会有耗时,对于一些运行时间要求高的函数,我想把相关部分代码直接就放在RAM中,减少搬运过程。

楼主:
https://www.jianshu.com/p/4e3d40b8b4ab
按照这个教程设置,程序运行耗费的时间反而变慢了。

网友A:
    根据GD的芯片资料,在Bank0中的代码,执行过程中是零等待的,应该是不会影响代码的执行速度,如果你把代码往后放,观察运行时间,和在RAM中的运行时间,应该就能看到比较大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GD的芯片资料,在Bank0中的代码,执行过程中是零等待的,应该是不会影响代码的执行速度,如果你把 ...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相同代码,在Bank0和RAM中运行代码的运算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没有实际测试过,应该是一样的,bank1中慢很多,之前测试过,正常的程序,放到bank1中液晶屏刷新很慢,

网友B:
GD f系列的产品第一个bank的程序其实就是在sram中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 f系列的产品第一个bank的程序其实就是在sram中运行的。

好的,谢谢。

网友C(2024-02-11):
复制代码到RAM、修改向量表、跳转到RAM中的代码

网友D(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