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的菜鸡求助发四路pwm信号!

楼主(2023-07-17):
我是初学DSP,在网上看的普中的视频,按照普中的官方例程改的程序,能正常烧录。目的:控制epwm1(对应GPIO0和GPIO1)、epwm6(对应GPIO10和GPIO11)发出四路互补带死区PWM信号
现象:只有GPIO0和GPIO1两引脚上能采到互补带死区PWM信号,剩下两路没有采到信号。后来试过屏蔽GPIO0和GPIO1的程序,只使能GPIO10和GPIO11,还是只能在GPIO0和GPIO1两引脚上采到互补带死区PWM信号。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根据我的描述或看一下我改的程序,给点意见,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
###NextPage[title=epwm.c]###/*
* epwm.c

#include "epwm.h"
#include "leds.h"

void EPWM1_Init(Uint16 tbpr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Dis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1;  // ePWM1
        EDIS;

        InitEPwm1Gpio();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Stop all the TB clocks
        EDIS;

        // Setup Sync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DISABLE;  // Pass through
        // Allow each timer to be sync'ed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1Regs.TBPRD = tbprd;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TB_DIV1;
        EPwm1Regs.TBCTL.bit.CLKDIV=TB_DIV1;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CLEAR;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2;  //EPwm1A为上升沿延时,1B为下降沿延时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1;   //1A翻转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3; //使能上升沿和下降沿延时
          EPwm1Regs.DBRED               =5000; //上升沿死区时间5us
          EPwm1Regs.DBFED               =5000;    //下降沿死区时间5us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1st event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Start all the timers synced
        EDIS;
}

void EPwm1A_SetCompare(Uint16 val)
{
        EPwm1Regs.CMPA.half.CMPA = val;  //设置占空比
}
void EPwm1B_SetCompare(Uint16 val)
{
        EPwm1Regs.CMPB = val;  //设置占空比
}

void EPWM6_Init(Uint16 tbpr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Dis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6ENCLK = 1;  // ePWM6
        EDIS;

        InitEPwm6Gpio();

        // Setup Sync
        EPwm6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DISABLE;  // Pass through
        // Allow each timer to be sync'ed
        EPwm6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EPwm6Regs.TBPHS.half.TBPHS = 0;
        EPwm6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6Regs.TBPRD = tbprd;
        EPwm6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6Regs.TBCTL.bit.HSPCLKDIV=TB_DIV1;
        EPwm6Regs.TBCTL.bit.CLKDIV=TB_DIV1;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6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6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6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6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6Regs.CMPA.half.CMPA = 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6Regs.CMPB = 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6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6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6Regs.AQCTLB.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B on Zero
        EPwm6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6Regs.DBCTL.bit.IN_MODE   =2;  //EPwm1A为上升沿延时,1B为下降沿延时
    EPwm6Regs.DBCTL.bit.POLSEL    =1;   //1A翻转
    EPwm6Regs.DBCTL.bit.OUT_MODE  =3; //使能上升沿和下降沿延时
    EPwm6Regs.DBRED               =5000; //上升沿死区时间5us
    EPwm6Regs.DBFED               =5000;    //下降沿死区时间5us

        EPwm6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6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6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1st event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Start all the timers synced
        EDIS;
}

void EPwm6A_SetCompare(Uint16 val)
{
        EPwm6Regs.CMPA.half.CMPA = val;  //设置占空比
}
void EPwm6B_SetCompare(Uint16 val)
{
        EPwm6Regs.CMPB = val;  //设置占空比
}

###NextPage[title=leds.c]###
#include "leds.h"
void LED_Init(voi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开启GPIO时钟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0=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0=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1=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1=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1=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0=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1=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1;
     EDIS;
}

###NextPage[title=main.c]###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led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epwm.h"

void main()
{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LED_Init();
        EPWM6_Init(150);
        EPWM1_Init(150);

        while(1)
        {
        EPwm1A_SetCompare(75);
        EPwm1B_SetCompare(75);
                EPwm6A_SetCompare(75);
                EPwm6B_SetCompare(75);
                DELAY_US(10*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