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向输入输出PMOS方案

楼主(2023-07-17):
1. 电路可以12V 输入, 然后从12Vio输出
2. 当12V输入没有时, 从12Vio输入后,12V就有电了

用于一个PCBA产品,当主机挂载从机 供电用

下面这个电路有什么 弊端不合理吗?请大家指出

总功率最大   12V/0.8A,  正常用时 12V/0.2A
无低功耗要求。

而且 电路 还带了+ -   防反接功能的

楼主:
大家看看,怎么改进 更好
1. 防12Vio GND 反接
2. 双向都可以输入 输出 属性

网友A:
Q10是不是可以直接不要

网友B:
这逻辑,不如从+12V到+12Vio直接接一根导线?
两个MOS管一直都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逻辑,不如从+12V到+12Vio直接接一根导线?
两个MOS管一直都是导通的.

那不行吧, 12v  gnd 接反了   不内部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行吧, 12v  gnd 接反了   不内部短路了?

我理解错了,以为是别的地方有防反接.
如lfc315所说,我也认为Q10可以去掉.
你搜防反接电路看看,一般都只要一个MOS管的.

网友C:
12V ,12Vio 会不会过压? 既然带电拔插没有TVS 管子静电可能会击穿

xch
@siliconnect :是不是把 SMBJ18CA写错成SMBJ18A?
xch
@siliconnect :用两只TVS 背对背?
两边都有的, SMBJ18A, 还有PPTC

网友A:
不知道负载接在哪一边,有负载的一边,应该是防不了电源反接的吧,因为这一边是电源直接接入到负载。

网友A:
要两边都能防反,负载应该接到2个MOS管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负载接在哪一边,有负载的一边,应该是防不了电源反接的吧,因为这一边是电源直接接入到负载。 ...

两边都是负载

楼主:
需求如下图

网友D:
有啥用的电路

网友A:
这样的话,两个MOS管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啊。
还不如两边直通,两个电源输入先经过PTC再到TVS。

网友E:
最好看一下Vgs能否确实打开MOS管,Vgs一个区间范围,看看能保证区间外,要不只存在内部的二极管工作

网友F:
一般用二极管,想压降低也可以看一下理想二极管方案,TI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