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烧录遇到No target connected问题

楼主(2023-07-17):
用国产山寨的STLINK作为仿真器,烧录器是很多人的选择,体积小到U盘大小,价格只有正品五分之一甚至更低。

但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大多使用散新芯片,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供电不足,一旦用这种STLINK下载,开始可能没问题,第二次就会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这种原因就是因为供电不足,芯片写保护了。

如何确定自己的芯片写保护了,可以这样做。

楼主:
1、STLINK连接板子,按住“复位”键的时候,MDK魔术手那里,点击setting,STLINK又奇迹的识别了芯片。

2、STLINK连接板子,BOOT0上拉,MDK魔术手那里,点击setting,STLINK又奇迹的识别了芯片。

以上两个全中,恭喜你,芯片写保护了。

楼主:
解决办法:

1、下载STM32 ST-LINK Utility

楼主:
打开软件,按住复位键让STLINK识别芯片

楼主:
正确识**,点击Target->Erase Chip,完成芯片擦除

楼主:
重新用MDK查看STLINK是否连接板子,你会发现,没问题了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过 STLINK Utiliyt已经有点老旧了 有些新STM32系列不支持了。

建议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B:
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不上板子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