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30 Capture CCIR656 sensor (DM5885)

楼主(2023-07-17):
隔行显示效果差,逐行显示没有场中断

网友A:
隔行显示只有一半的数据,在屏幕上用VPOST的scale功能将高放大2倍,所以显示效果不好,且会有移动切线。所以在ARM9上需选择逐行输出的模式。
逐行输出不是CCIR656的标准,所以在场信号的部分不能选用field flag,需要判断vertical blanking作为field flag

结论:

CCIR656隔行:pCAP->SetstandardCCIR656(TRUE) :
CCIR656逐行:pCAP->SetstandardCCIR656(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