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SHA204加密芯片怎么用?

楼主(2023-07-17):
#21ic问答# 最近需要使用ATSHA204加密芯片,看了很多文档,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想知道在ARM 板上使用如果不使用烧录器可以进行配置吗?而且对芯片进行唤醒也始终无法唤醒。

网友A(2023-08-18):
你是不是需要对这个芯片初始化啊

网友B:
应该不用烧录器配置吧

网友C:
其实你可以用jlink的加密方式,进行加密的

网友D:
这能找到官方人员么?找他家的FAE支持一下呗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初始化,然后就可以实现加密和解密之类的了

网友D:
这芯片我还没用过,但我感觉你不需要用烧录器来配置ATSHA204的

网友F:
唤醒和这ATSHA204没啥关系吧

网友G:
你把手册发出来,我帮你瞅瞅吧

网友H:
大概程序有问题吧,你唤醒跟加密芯片有啥关系

网友I:
感觉就开机初始化的时候会用到加密芯片来判断芯片的程序对不对吧

网友J:
这芯片感觉不错。
我是找到可以驱动它的代码了,可以唤醒、配置、LOCK,MA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