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如何实现自动波特率

楼主(2023-07-17):
今天在群里看到一个人发了一个演示,他怎么修改波特率,都能正常通信,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楼主:
是要发送0xAA,然后用定时器测量脉宽长度吗?

楼主:
还是单片机有硬件支持自动波特率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还没用过,通常两个约定好的设备,都是用约定好的波特率。

网友A:
楼主说的看到的视频是能自动识别波特率是吗

网友B:
其实细想好像还是可以实现这种功能的

网友C:
感觉在程序上是可以写代码实现的 但是可能会有 一定的滞后性

网友D:
每种通讯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包头包尾  我们只要按照时序进行检测 就可以得到波特率

网友E:
这个跟通讯的种类有关 看是哪种通讯了吧  就跟我们用示波器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捕获模式对波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