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ootloader 连接注意事项

楼主(2023-07-17):
AT32 Bootloader 启动之后,会循环检测 USART1,USART2,USB_DFU,当检测到某一个外设有通信时,就会进入对应的外设连接,同时停止对其他外设的检测。
上述情况是因为 USART2 有接一个无线模块在通信,而且 PIN 脚与 Bootloader USART2 使用的 PIN 脚相同,会让 Bootloader 进入 USART2 的连接,导致 USART1 不能正常连接。
因此在进行 Bootloader 连接时,建议将未使用的外设 RX 接口(USARTX_RX, USB_DFU)保持固定(高或低)电平。如果 Bootloader 启动时这些引脚保持悬空或者有数据传输,可能会进入这些未使用的外设接口,导致 Bootloader 不能正常连接下载。

楼主:
QQ群讨论这个问题,搜了一下,竟然有相关的资料,分享过来。

网友:
感谢分享,在哪儿下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技术资料

网友A:
bootloader需要连接哪几个引脚呢?可以做重映射吗

网友B:
BootLoader就是在操作系统内核运行前之前运行的一段小程序。通过这段小程序,可以初始化硬件设备、建立内存空间映射图,从而将系统的软硬件带到一个合适的状态,以便为最终调用操作系统内核准备好正确的环境

网友C:
我们一定要让SP指向可读可写的设备空间中

网友D:
主机和目标机之间一般通过串口来建立连接,BootLoader执行时通过串口进行I/O

网友E:
Boot最终目的是跳到C语言,在跳到C语言之前要考虑栈指针的初始化

网友F:
当MAIN函数跳过来之后(进入到C语言后)进行Loader的目的,即开始执行应用逻辑,这个要根据具体的工程代码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