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在单片机开发中,电源管理重要么?

楼主(2023-07-17):
在单片机开发中,电源管理重要么?

网友A:
电源管理当然重要了 一个是稳定性 一个是低功耗

网友B: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了  单片机能不能稳定工作的重要因素啊

网友C:
非常重要啊 现在提倡的就是一个节能啊

网友D:
重要  现在很多应用都是提倡低功耗了 那么对于耗电量就把控的很严格

网友E:
如果是说电源的话 那肯定是相当重要 了了 如果是说功耗的控制上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了

网友F:
厂商们提供的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G(2023-09-01):
电源管理相当重要了啊

网友H:
这咋说呢,电源在单片机之中算是驱动力了吧

网友I:
很多单片机都对电源有严重的要求呢,很苛刻

网友J:
单片机开发,这里应该说是硬件开发,用到的电源管理比较有考究

网友K:
非常重要,要考虑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还有纹波等要求

网友L:
必然的啊,电源在MCU之中需要考虑的太多了,稍有不慎,电源就会损坏MCU的

网友M:
看针对哪方面的呗,如果电源给MCU供电,很重要,要是控制输出,还好吧

网友N:
其实电源在哪儿都很重要的,都需要考虑很周到才行

网友O:
你这话问的就不太对,电源非常重要,不重要为啥每个电路都要有它呢

网友P:
一般来说,电源考虑输出能力和纹波干扰这块,如果都没啥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