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工具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楼主(2023-07-17):
    STM32工具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1、安装STM32 ST-link Utility
官网下载地址:STSW-LINK004 - STM32 ST-LINK utility (replaced by STM32CubeProgrammer) - STMicroelectronics

下载完成数据包:

安装:解压之后允许可执行文件安装即可。

楼主:
2、配置目标芯片信息

楼主:
配置完后,点击OK,会读取目标芯片信息,比如flash大小,芯片系列等。

楼主:
3、下载固件
3.1 打开固件(bin和hex格式都可以)

楼主:
3.2 下载固件

楼主:
4、日志信息

楼主:
5、烧录异常
5.1 failed to connect to device
连接失败提示信息如下:

楼主:
修改配置文件,修改模式为Hot Plug。

网友A(2024-02-09):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B: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C: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D: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E: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F: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G: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H: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I: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J: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