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复位信号是不是只要满足低电平时间大于100ns就可以呢?

楼主:
100ns时间是很短的,很容易达到, 但是有没有试想一下如果只给100nS,那么此时是由复位信号了, 但是电源还没到VCC,晶振还没起振? 这一定存在的,因为上电时,Vcc 的上升时间约为 10ms,而振荡器的起振时间取决于振荡频率,如晶振频率为 10MHz,起振时间为 1ms;晶振频率为 1MHz,起振时间则为 10ms。目前STM32单片机大部分采用8M高速晶振,那么主要问题出在电源的上升时间,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这里我们去2倍吧,20ms的低电平时间。\

网友A(2023-07-17):
晶振起振时间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