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有优化板子的EMC?

楼主(2023-07-17):
优化板子的EMC(电磁兼容性)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1、布局:在设计中,要注意将敏感电路和噪声电路分开布局。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布局,并尽可能保持远离。同时,将电源和地平面分开,以减少电源和地之间的噪声耦合。
2、电源滤波:在电源输入端添加电容器和电感器进行滤波,以减少电源噪声。对于高速数字电路,可以使用多个电容器和电感器组成滤波电路,以消除高频噪声。
3、地线处理:地线是EMC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减少地噪声,可以采用单点接地、并联接地等方式,将所有电路的地线通过单个点连接到地面平面。同时,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设置适当的隔离,以减少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
4、信号线处理:对于高速信号线,可以使用屏蔽措施,如使用铜箔、金属壳等将信号线覆盖或包裹起来,以减少信号线的辐射干扰。同时,在信号线和地线之间添加适当的电容或电感,以消除信号线上的高频噪声。
5、使用滤波器:在电路板的输入和输出端添加滤波器,可以有效地减少EMI(电磁干扰)辐射。滤波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类型和参数,如电容器、电感器、铁氧体等。
6、合理布线:布线时要注意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避免线路之间的相互干扰。对于高频信号线,要尽可能缩短走线长度,避免走线曲折和分叉,以减少高频信号的辐射干扰。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优化板子EMC的方法,具体的应用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和设计要求进行选择和实施。

网友A(2023-08-18):
优化EMC?一般不都是设计好电磁兼容,去实验室测试么

网友B:
其实有很多规则性的东西,比如3W啊,还有IO的功能来决定怎么做防护等等,都是经验呢

网友C:
有很多时候,还需要单点接地,这个估计也是为了电磁兼容吧

网友D:
电源最好还需要TVS,这个防护更好一些

网友E:
你这滤波不能单独的滤波,还需要考虑干扰之类的

网友F:
有很多时候需要考虑屏蔽电感,不然过不了EMC的

网友G:
电源芯片的选型,很重要,因为官方有些会有EMC推荐设计的,你可以试试TI的,就很好

网友E:
布线一般还需要考虑强弱电的区分,高速和低速信号的区分,这样才行

网友H:
很多时候需要考虑用到磁环或者磁珠,这都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I:
做好保护就行,然后板子的EMC可以去实验室先测试,然后找老师给你点修改建议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