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

楼主(2023-07-17):
打算做个装置,可是信号小,仅直流0.5V,想问一下大家,除了用运放或比较器能把这小信号,放大为5V信号来驱动三极管外,还有别的高招吗?

网友A:
看你需要做什么了,0.5V如果加上电阻上拉偏置也可以驱动三极管的.
另外也可以利用单片机的ADC去采集.

楼主:
我想用0.5V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但总抖动,有啥简单的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