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基于ARM的超高性价比双向逆变/PFC控制驱动板

楼主:
     产品降本是个技术活,实现同样的功能和同样的性能,节省成本就是提高利润。当然,不能单考虑物料成本,还需要考虑研发经费、时间成本、认证成本等隐性或显性成本。
     我国芯片被制裁以来,国产芯片慢慢“崛起”,性能优良,价格诱人。但是,也有些MCU早期价格优惠,批量后厂家随意涨价。为避免受制于独家芯片供应商,今天我们就选一款和SxM引脚兼容的,有多家型号兼容的MCU,做为双向逆变/PFC高压侧的主控。高低压两侧分开MCU控制,单个MCU资源需求相对较少,价格较便宜,根据不同型号(Pin2Pin)和采购数量,价格从3元到20元不等。
一、高压侧MCU要求如下
1、CortexM4F内核,主频120MHz及以上,带DSP指令集和浮点运算单元
2、模拟量输入,7路(AC输入电压和电流、AC输出电压和电流、母线电压、NTC、保留1路)
3、PWM,5路,其中4路支持刹车、互补和死区功能配置,用于驱动无桥Boost PFC/逆变桥,另中1路驱动风扇。
4、UART,2路。1路与低压侧MCU通讯,另1路调试和预留。
5、CAN总线,1路,预留逆变输出并机等功能使用
6、比较器和运放,可选择外部或内部器件,或内外结合。
7、IO口,5路以上
8、封装QFP48

楼主(2023-07-17):
电器原理框图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楼主:
Layout
为增强抗干扰性能,控制及驱动板使用四层PCB,预驱电路与低压信号电气隔离且割槽,并预留屏蔽罩空间。为生产方便,使用单面元件布局。

楼主:
软件构架

关于MCU可IAP的程序架构,通常两种架构

1、双Bank架构,如果需要不断电连续工作时IAP,则需使用该架构,这时必须选择存储空间为实际最大程序空间双倍的MCU,以避免因程序升级而空间不够的尴尬。程序架构如下图所示:

2、BootLoader+App的架构,如果升级可重启系统,则推荐使用该架构,通常BootLoader在8KB~16KB,可留出更大的程序空间给App使用。

楼主:
关于MCU程序加密

大部分MCU都有唯一ID,很多外围芯片和模块也有唯一ID,可使用一个或多个唯一ID进行程序绑定,在烧录BootLoader之前,先读取唯一ID对目标代码进行加密处理之后才烧录到目标MCU。

    另一种无需烧录器处理加密或PC端烧录软件预先读取唯一ID的简单方法,在BootLoader代码里,有专用函数处理加密算法,处理完之后自毁该函数即可。

    IAP固件需经加密处理,方便通过网络传输给用户自行升级。(带WIFI的产品可自动升级)

网友A: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B:
什么价格?有能跑的例程吗?

网友C(2023-10-28):
有能跑例程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