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两个设备用IIC通信该怎么搞啊?

楼主(2023-07-17):
能不能不分主从,两个芯片都能发起通讯请求?

网友A(点评):
需要有一个主

网友B:
I2C通信当然是不可以的,必须分主从!

网友C(2023-10-07):
如果两个设备需要通过IIC通信,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确定两个设备的IIC接口
2.连接两个设备的IIC接口
3.确定主设备和从设备
4.选择通信速率
5.编写通信协议
6.调试通信

网友D(2023-11-21):
这就跟一山不容二虎是一样的,谁听谁的呀

网友E:
这个只能一主一从

网友F:
用串口通信吧

网友A:
分主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不分主从

网友G(2024-01-21):
一主多从

网友H:
如果通信有要求建议楼主使用其他通信方式

网友D:
这个只需要主从2根线就可以啦

网友D:
建议使用串口通讯吧

网友I:
针对数据要求建议使用485通信

网友J:
通信稳定性才是重点考虑的事情

网友K:
IIC通信不分主从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L:
一主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