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处的电压波形有杂波,好像失真了

楼主(2023-07-17):
我用一个加法器 和 一个双运放 再加上MOS管搭建了一个恒流源,输入信号ADD_SIGN 是30KHz的正弦波叠加在锯齿波上面;输入信号DC_BIAS是直流偏置,但是我把DC_BIAS直接接GND了。

用示波器量得 测试点1,波形正常。

再用示波器量 测试点2,发现正弦波底部有噪音,如图示(黄色的波形是测试点2的波形,蓝色的波形是DAC芯片产生的正弦波):

然后再用示波器测 测试点3,发现输出的波形有毛刺,这是为什么? 如图示 (此图中,黄色的是测试点3的波形,蓝色的是DAC芯片产生的正弦波):

然后我又用示波器测试了R52左右两端的波形,并且把波形时间刻度调大,结果发现R52左测的信号轮廓正常,R52右侧的信号受到了干扰,这又是为什么?

R52左侧的波形如图示:

R52右侧的波形如图示(波形有杂波):

网友A(2023-08-22):
把C68用上

楼主:
要用多大电容? 为什么感觉正弦波要毛刺 尖峰

网友B:
1、测试点2就有 毛刺了,把u23.3 5脚撬开,看测试点2的波形。
2、从u23.3 注入信号,是否环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