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基本RC充电电路图

楼主(2023-07-18):
如图所示,开关闭合的瞬间,电子在电源的作用下从位于电容顶部的极板沿电路移动并聚集到位于底部的极板上,导致在顶部极板聚集了正电荷,在底部极板聚集了负电荷。

楼主:
开始时,电子的转移非常迅速,随后由于两个极板间产生的电压逐渐接近于所加的电源电压,移动速度减慢。最终,当电容两个极板间的电压达到所加的电源电压时,电子移动过程停止,这时候,极板上的净电荷是:

楼主:
电荷在极板上聚集的过程叫做瞬态过程 —— 电压或者电流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的过程。电压-时间变化过程曲线如图2所示:

注意:vc 和 Vc 是有区别的。vc是变量,Vc是常量。

楼主:
从图2中可以看出, t=0s时,电容器两端电压是 0V;一开始,电荷聚集的速度很快,导致电压急剧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荷聚集的速度减慢,导致电压变化的速率也减缓,即电压继续增加,但速率变慢。最终,由于极板间电压接近外加电压,充电速率极低,直到极板间电压等于外加电压 —— 瞬态过程结束。

楼主:
可以用数学中的指数函数来描述上述过程,图2的过程曲线可以用
式中:

vc用小写斜体来表示,因为它是随时间变化的,不是常数;
指数写为时间(t)除以常数涛,涛称作时间常数,定义为:
涛=RC (S)
t=0S 时, vc=0;
t=涛S 时, vc=0.632E;
t=2涛S 时, vc=0.865E;
t=3涛S 时, vc=0.993E;

楼主:
可以得出:在直流电源作用的电路中,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在经过5个时间常数后基本等于外部电压,即充电过程基本结束。
或者:一个电容的瞬态或充电过程在经历5个时间常数后便基本结束。

楼主:
电流-时间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楼主:
下图为涛=1,E=1 的充电(上升曲线)和放电(下降曲线)的电压时序图

网友A:
闭合瞬间电感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B(2023-12-29):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C: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D: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E: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F: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H: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I: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J: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K: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