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LINK 驱动问题

楼主(2023-07-18):
一直用KEIL  调试用的好好的,昨天准备用GD Link programmer烧下程序,连接不上就用GD Link programmer 更新了下固件,后面就怎么都连不上了,插收GD LINK 也没反应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也不知道哪里去下驱动,求救!

网友A:
gdlink不需要额外驱动

网友B:
换个GDlink试试呢?

网友C:
可能是GD被升级升坏掉了吧

网友D:
如果重新插拔都没反应,估计是GD坏掉了

网友E: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也不好使吗?

网友F:
一般情况应该升级也不会升坏掉啊

网友G:
所以,一般都不建议升级固件

网友H:
你换个USB接口试试呢?

网友I:
换台电脑吧,去判断一下看看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J:
没反应的话,是不是数据线没接紧啊?

网友K:
去官网找找驱动看看,看是否有相应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