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A52CG测评】+LCD屏显示驱动与电子时钟

楼主(2023-07-18):
#申请原创#
STM32WBA52是一种面向无线通信的开发板,因此在使用中应配上一款小巧和多用途的显示屏。这里需要的0.96LCD显示屏正符合其要求,它不但能显示数值信息,也能显示彩色的图像。
该显示屏以SPI的接口方式工作,其引脚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LK---PB4
DIN---PB3
RST ---PA15
DC ---PA12
CS ---PA9
BLK ---PB10

所使用的Arduino接口如图1所示,稍感不便的是LCD屏的电源引脚与接口有所不同,因此无法直接插接使用。
1  Arduino接口

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RST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RST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2,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9,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9,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B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0,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B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所用引脚的工作模式配置函数为: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2|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显示屏的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color)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LCD_Clear(RED);}
        LCD_ShowChar(x,y,*p,0,color);
        x+=8;
        p++;
    }
}
显示屏显示图像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Pictureb(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2800;i++)
      {
            LCD_WR_DATA8(gImage_RW[i*2]);
            LCD_WR_DATA8(gImage_RW[i*2+1]);
      }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k,j=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LD1_GPIO_CLK_ENABLE();
    LD2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D1_PIN;
    HAL_GPIO_Init(L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LCD_GPIO_Init();
    Lcd_Init();
    BACK_COLOR=RED;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20,10,"STM32WBA52CG",YELLOW);
    LCD_ShowString(20,40,"jinglixixi",YELLOW);
    HAL_Delay(2000);
    LCD_ShowPictureb(0,0,159,79);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HAL_Delay(2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文字显示效果

3  图片显示效果

RTC的配合,实现计时显示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RTC_CalendarShow(uint8_t *showtime, uint8_t *showdate)
{
    RTC_DateTypeDefsdatestructureget;
    RTC_TimeTypeDefstimestructureget;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sprintf((char *)showtime, "%2d:%2d:%2d", stimestructureget.Hours, stimestructureget.Minutes, stimestructureget.Seconds);
    sprintf((char *)showdate, "%2d-%2d-%2d", sdatestructureget.Month, sdatestructureget.Date, 2000 + sdatestructureget.Year);
        LCD_ShowString(10,30,showtime,YELLOW);
        LCD_ShowString(10,50,showdate,YELLOW);
}
实现电子时钟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RTC_Init();
    MX_ICACHE_Init();
    RTCStatus = 1;
        LCD_GPIO_Init();
    Lcd_Init();
        BACK_COLOR=RED;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20,10,"STM32WBA52CG",YELLOW);
    while (1)
    {
        RTC_CalendarShow(aShowTime, aShowDate);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4和图5所示。
4  计时效果

5  显示效果

网友A(2023-08-17):
这个电子时钟,有没有定时的功能,要是增加震动提醒,就更好了。

网友B:
LCD的显示驱动,是不是有标准库的代码,而不是HAL库的代码?

网友C:
楼主这个加一个壳体,就可以直接商业化应用了,很棒的一种思路,电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