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TL8201 PHY芯片直接交换机芯片原理图参考

楼主(2023-07-18):
大家好,现要做一个功能设计,像这样 D:\1_WORK   RTL8201 PHY芯片输出端是否直接RTL8305交换机芯片其中的一个网络端口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还望有做过这种交换机类似设备的指导一下,第一次正式发帖,不知道怎么会自动插入了一个广告图片

网友A:
物理层的连接,应该没啥问题。不过好像有一对信号线的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不行的,我做过测试,需要加网络变压器

网友B:
DMI接口需要注意输出类型,需要加匹配电路,最好不要直连,

网友B:
上面是一个通用电路,需要根据输出类型来看看那些要贴那些不要贴。

楼主: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RTL8201的输出端接到RTL8305的其中一路,把电阻改成电容,不加网络变压器也不加阻抗匹配电阻,连续测试多天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