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选用ADC接口的传感器是用差分输入好还是单极性输入好

楼主(2023-07-18):
在做一个传感器的项目,用ADC测量,是用差分输入好呢,还是用单极性的输入好。

楼主:
查询了一下差分输入的优点,如下,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单片机ADC测量。
差分输入的传感器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以下优点:

抗干扰能力:差分输入可以减少外部干扰对传感器读数的影响。由于差分测量是通过比较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异来进行的,它可以有效地消除共模噪声(即同时影响两个输入信号的噪声),从而提高传感器的抗干扰能力。

增强精度:差分输入可以提高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它消除了由于非线性、温度漂移或其他影响两个输入通道的因素,从而使得测量结果更准确。

共模抑制:共模信号是同时出现在两个输入信号上的噪声或干扰。通过差分输入,共模信号将被抵消,从而提高了共模抑制能力。这对于传感器在高噪声环境中工作时尤为重要。

扩大测量范围:在某些情况下,差分输入可以扩大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通过差分测量,传感器可以测量两个输入信号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测量。

降低零点漂移:差分输入可以减少传感器的零点漂移。零点漂移是指在没有输入信号时,传感器输出值的变化。通过使用差分输入,可以消除由于环境条件变化引起的零点漂移。

需要注意的是,差分输入的设计和应用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和复杂性,因为需要额外的电路来处理两个输入信号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要求权衡使用差分输入的优势与成本。

网友A:
要看你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信号吧。

网友B:
一般差分吧

网友C(2023-09-17):
一般都是差分输入吧,比较好一些

网友D:
其实差分输入都是为了抗干扰的

网友E:
差分输入可以增加ADC的动态范围,允许更大的输入信号幅度范围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差分输入可以减少由于传感器和电路的非线性、偏移和漂移等因素引起的误差。

网友G:
比起单极性输入,我觉得差分比较合理可靠一些

网友H:
正好看到这段,差分输入可以抵消共模噪声,提供更好的抗干扰性能。这对于在噪声环境中或需要长距离传输信号的应用非常重要。

网友I:
其实单极性也行的,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啊

网友J:
一般情况,用单极性接口的传感器估计性价比要高一些,价格便宜一些吧

网友K:
我觉得用啥都行,主要看你实际的使用情况才行

网友L:
正常都是考虑实际,如果需要低功耗的话,估计单极性可能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