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之争

楼主:
昨晚看微信视频,看到某位大佬在讲解开关电源,图中是其配图——UC3842的经典电路,本人对IC自供电回路所用二极管型号提出异议,认为选用FR107为好,但有人认为图中1N4148为好,孰是孰非还请坛友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点评):
107 便宜,4148贵。与技术无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么使用4148是不是完全可以担负起整流作用?比较而言那种二极管更适合这种情况?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只能说都能用。谁更好估计无法定量分析。只有价格可以定量分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4148的响应速度赶不上107,再说4148是典型的开关二极管。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开啥玩笑。没看手册吧?

楼主(2023-07-18):
本人所维修过的类似开关电源中,从未见过使用开关二极管担负该功能的。

网友A:
用LCSC 卖的2分钱的FR107 与卖2.4分钱的1N41148对比开关速度:
FR107 反向恢复时间 500 ns; 结电容 15 pF;
1N4148 反向恢复时间 4 ns;  结电容 2 pF;

楼主(点评):
看到了,多谢坛友讲解。

网友B:
用1N4148?开玩笑,哪怕是固定电压的,都不会采用,死得快,原因无他,脉冲电流大了。
至于典型的充电机线路,原边自举电压会从15-30V反正大致这样吧变化,按照反射电压100V的典型占空比1/4-1/5计算,到30V时候,直接超过4148耐压了。怎么玩?

网友A(点评):
1N4148 最差耐压75V,一般100V. 30V 就超过75V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充电机起充电压一般必须做到8V左右,而最高电压可以是15V,也就是最高变化范围接近1倍,这也是3842这一类芯片维持电压和保护电压有近一倍是对应的(这里均指单体指标,5串你可以*5),以正常12V最低维持电压算,100V反射电压时候,二极管反压=12*(360+100)/100=55V(260V交流输入时候)。要到15V充电,电压变成55*15/8=103,这还都是理论计算,你说超不超?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该吃药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吃了没?别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N4148?开玩笑,哪怕是固定电压的,都不会采用,死得快,原因无他,脉冲电流大了。
至于典型的充电机线 ...

见解相当专业!现在知道根本原因了

网友A:
建议多看原厂的设计文件,别乱听三脚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看原厂的设计文件,别乱听三脚猫的。

谢谢,或许是理解不同很多坛友的见解都不同呀!

网友C:
会读文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