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M3系列最高系统时钟是多少?

楼主(2023-07-18):
MM32 M3系列最高系统时钟是多少?

网友A(2023-09-12):
你找个选型手册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一般都是120M的吧

网友C:
其实主频给我的感觉,并没有什么意义,够用就行

网友D:
主频还要追求高点的?不至于吧

网友E:
MM32的M3好像主频并不是很高

网友F:
我看个有显示是96MHz的啊

网友G:
最高可以试试超频吧,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H:
没试过,但一般都是96M或者是120M啥的

网友I:
找个代理问问就好啦

网友J:
好像是96MHz,我记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