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请简单描述一下MM32的三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3-07-18):
请简单描述一下MM32的三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A(2024-03-12):
请直接看手册哈,这种就看看就可以了的

网友B:
我觉得就是和ST的差不多吧,你看看网上的资料就可以了啊

网友C:
你是想实现啥功能吧,看看选择用那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D:
MM32L0产品支持三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

网友E:
在睡眠模式,只有 CPU 停止,所有外设处于工作状态并可在发生中断/事件时唤醒 CPU

网友F:
有两种方式进入睡眠模式,它的进入方式决定了从睡眠唤醒的方式,分别是 WFI(wait for interrupt)和 WFE(wait for event),即等待“中断”唤醒和“事件”唤醒

网友G:
停止模式是在保持 SRAM 和寄存器内容不丢失的情况下,停机模式可以达到最低的电能消耗。在停机模式下,停止所有内部 1.8V 部分的供电, PLL 、HSI 的振荡器和 HSE 晶体振荡器被关闭,调压器可以被置于普通模式或低功耗模式。

网友H:
有两种方式进入停止模式,可以通过设置独立的控制位,选择以下待机模式的功能:独立看门狗(IWDG):可通过写入看门狗的键寄存器或硬件选择来启动 IWDG。一旦启动了独立看门狗,除了系统复位,它不能再被停止。内部振荡器(LSI 振荡器):通过控制/状态寄存器 (RCC_CSR)的 LSION 位来设置。在停止模式下,如果在进入该模式前 ADC 和 DAC 没有被关闭,那么这些外设仍然消耗电流

网友I:
待机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该模式是在 CPU 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个 1.8V 供电区域被断电。 PLL、 HSI 和 HSE 振荡器也被断电。 SRAM 和寄存器内容丢失

网友J:
一般得看你需求,是想唤醒快还是唤醒慢点,然后选择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