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简述MM32的通用计数器模式。

楼主(2023-07-18):
简述MM32的通用计数器模式。

网友A(2023-09-12):
你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B:
这种不都是用到哪儿学到哪儿么,还直接先理解概念的啊?

网友C:
模式就那几种的吧

网友D:
手册或者demo例程里有的,你看看就好了

网友E:
你说的是那款MCU啊?具体一些呗,好用手册来帮助你

网友F:
一般有PWM模式,定时器模式还有输出比较,输入捕获模式吧

网友G:
通用计时器一般就是做为计数器使用吧

网友H:
我觉得通用计数器可以作为简单的定时器使用,通过设置计数器的初值和自动重载值,可以实现定时功能。可以用于生成精确的时间延迟、定时中断等

网友I:
通用计数器的定时功能很好用哦

网友J:
其实MM32的通用计数器模式灵活多样,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进行配置和使用,实现各种计数和定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