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出行]
BLDC基本控制原理

楼主(2023-07-18):
资料不错,分享过来。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棒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B:
因为电机线圈是感性负载,所以相对于线圈上的加载电压,线圈里的电流会有一定的时延,这会影响电机的效率和产生噪音震动等

网友C:
BLDC现在应用挺广的

网友D:
对于BLDC的梯形波/方波控制,调试并选取合适的超前角能在不改变基本控制算法的情况下,明显提升电机控制的效率和震动噪音水平

网友E:
对于带传感器电机,控制时序里的超前角相当于调整电机内部的传感器位置,从而通过用简单易行的软件方法实现等同于以不方便或困难的方式调整传感器物理位置的效果

网友F:
BLDC电机都是三相的电机吗?有单相单机吗

网友G:
这种控制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算法啊

网友H:
无刷电机的控制时序依赖于电机转子位置

网友I(2023-08-29):
影响电机的效率和产生噪音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