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如何导通这个mos管?

楼主(2023-07-18):
如何导通这个mos管?

网友A: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

网友B:
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

网友C:
在对称的MOS管中,对source和drain的标注有一点任意性

网友D:
晶体管有N型channel所有它称为N-channel MOS管,或NMOS。P-channel MOS(PMOS)管也存在,是一个由轻掺杂的N型BACKGATE和P型source和drain组成的PMOS管

网友E:
由于NMOS管的阈值电压是正的,PMOS的阈值电压是负的,所以工程师们通常会去掉阈值电压前面的符号。一个工程师可能说,"PMOS Vt从0.6V上升到0.7V", 实际上PMOS的Vt是从-0.6V下降到-0.7V。

网友F:
MOS管是由加在输入端栅极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端漏极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