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怎么知道在程序里什么时候什么位置要调用初始化函数?

楼主(2023-07-18):
比如说SetSysClock(CLK_SOURCE_PLL_60MHz);是怎么知道要在main函数里设置系统时钟,还要设成CLK_SOURCE_PLL_60MHz。通过阅读示例代码,我能理解这个的功能。但是这是怎么知道要写这个的,是有什么编程手册或者资料么?

网友A:
可以取出RCC时钟 看一下就知道了,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