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Keil程序编译文件大小---Code,RO,RW,Zi

楼主(2023-07-18):
一:在嵌入式系统中,五个内存段。

1.Code:代码的大小,编译器生成的机器指令。

2.RO(ReadOnly data):即只读数据域,它指程序中用到的只读数据,全局变量,例如C语言中const关键字定义的全局变量就是典型的RO-data。

3. RW(Read-Write)段:ReadWrite data,即可读写数据域,它指初始化为“非0值”的可读写数据,程序刚运行时,这些数据具有非0的初始值,且运行的时候它们会常驻在RAM区,因而应用程序可以修改其内容。例如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且定义时赋予“非0值”给该变量进行初始化。

4. ZI(Zero-Initialized)段:ZeroInitialie data,即0初始化数据,它指初始化为“0值”的可读写数据域,它与RW_data的区别是程序刚运行时这些数据初始值全都为0,而后续运行过程与RW-data的性质一样,它们也常驻在RAM区,因而应用程序可以更改其内容。包括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初始化为0的全局变量。

二:总结:

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RO-data  表示 程序定义的常量 const temp;
RW-data 表示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初始值非零);
ZI-data    表示 未初始化的全局;

Flash= Code+RO-data+RW-data
RAM =RW-data+ZIdata

初始化时RW-data从flash拷贝到RAM

C中的指令以及常量被编译后是RO类型数据, 存放在ROM中;C中的未被初始化或初始化为0的变量编译后是ZI类型数据, 存放在RAM中;C中的已被初始化成非0值的变量编译后市RW类型数据, 存放在RAM中;RW及储存在Flash中又存储在SRAM中,这是因为RW存储的是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三:应用程序分段

BSS段:BSS段(bss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中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内存区域。
数据段:数据段(data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中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的一块内存区域。
代码段:代码段(code segment/text segment)通常是指用来存放程序执行代码的一块内存区域。这部分区域的大小在程序运行前就已经确定,并且内存区域通常属于只读, 某些架构也允许代码段为可写,即允许修改程序。在代码段中,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只读的常数变量,例如字符串常量等。
堆(heap):堆是用于存放进程运行中被动态分配的内存段,它的大小并不固定,可动态扩张或缩减。当进程调用malloc等函数分配内存时,新分配的内存就被动态添加到堆上(堆被扩张);当利用free等函数释放内存时,被释放的内存从堆中被剔除(堆被缩减)。
栈(stack):栈又称堆栈,用户存放程序临时创建的局部变量。在函数被调用时,其参数也会被压入发起调用的进程栈中,并且待到调用结束后,函数的返回值也会被存放回栈中。由于栈的后进先出特点,所以栈特别方便用来保存/恢复调用现场。

全局静态区,文字常量区,程序代码区是从内存地址分配的角度来描述的。
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
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1475566

网友A(2024-04-03):
这四种域或者段 是可以灵活设置的吗

网友B:
通过提升优化等级 会减小他们的大小吗

网友C:
文字常量区域是一个特定的位置吗

网友D:
可以人为将不同种类的数据规定存到特定位置吗

网友E:
程序分段一般就是使用默认的空间是吧

网友F:
堆栈的最大分配是不是按照ram的百分比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