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RAM使用与优化

楼主(2023-07-18):
一:单片机中会使用 RAM 的内容有:变量、数组、堆栈、中断向量表等。其中变量和数组是程序中定义的变量和数组,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需要的数据;堆栈用于保存函数调用和返回的地址和参数等信息;中断向量表用于存储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RAM 的读写速度比较快,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但是 RAM 的容量比较有限,需要合理使用,避免程序占用过多的 RAM 空间,导致程序运行出错或者崩溃。RAM储存的主要内容包括:

1)数据段:用于存储程序中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等数据,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其占用的内存大小。

2) BSS段:用于存储程序中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以及全局变量等数据,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其占用的内存大小。

3) 堆空间:动态内存分配时使用,程序员可以手动向堆空间申请需要的内存,并在程序需要结束时释放这些内存。

4) 栈空间:用于存储函数运行时的局部变量、函数调用参数、返回地址以及一些特殊的寄存器等。栈空间的大小在编译或链接时静态确定,同时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会动态地扩大或缩小。

除此之外,单片机的RAM中还可能包含了一些特殊寄存器的映射值,如IO口的状态、定时器计数器等用于存放系统状态的信息。

1. 栈中通常包含以下内容:

1)函数参数:在函数调用时,函数的参数通常被压入栈中,以便在函数内部使用。当函数返回后,这些参数就被移出栈了。

2)函数局部变量:函数内所有的局部变量,包括临时变量、计数器、指针等等都被分配到栈空间中。

3) 函数返回值:当函数执行完毕后,返回值也会被放置在栈中,供调用此函数的程序使用。

4)返回地址:在调用函数时,当前函数的返回地址也会被存储到栈中,以便函数返回时跳回到正确的位置。

由于栈中的内容可以动态地随着程序的执行而被不断压入和弹出,所以在栈的使用上需要特别注意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以避免栈溢出等问题。

2. 单片机的堆是指动态分配的内存区域,通常由程序员手动分配和释放。在单片机堆中,通常储存以下内容:

1) 动态分配的数组和结构体:由于静态分配的数组和结构体大小是固定的,在需要动态分配较大的数组或结构体时,可以使用在堆中动态分配内存的方式。

2)动态分配的缓冲区和数据结构:在程序中需要使用缓冲区或者数据结构时,可以通过堆中动态分配内存的方式来避免程序耗尽内存。

3) 对象:对于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可以通过堆中动态分配内存的方式来创建类的对象。

与栈不同的是,堆中分配的内存空间大小是可以动态变化的,但是使用堆也需要注意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以免出现内存泄漏和内存溢出等问题。

二:变量在单片机中的位置

1.局部变量在单片机中通常都会存储在栈空间中,具体位置取决于编译器对程序在栈空间中的内存分配方式。

当函数被调用时,编译器会为这个函数分配栈空间,并将函数的返回地址、参数等信息存放在栈上。随后,在函数体内部定义的局部变量也会被分配到栈空间中。当函数运行结束后,这些变量所占用的栈空间也会被回收。因此,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只限于所在函数的内部,生命周期也只存在于函数的运行期间。

需要注意的是,在单片机中,栈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局部变量的过多使用可能会导致栈溢出等问题,因此需要合理掌握变量的使用。如果需要定义较大的变量或数组,可以考虑将其定义为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或者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方式(如使用malloc函数)申请内存。

2.全局变量在单片机中通常会存放在数据段或者BSS段中,具体取决于变量是否被初始化。

如果一个全局变量在定义时被赋初值,则编译器通常会将其存储在数据段中,这个数据段在程序运行前就已经被初始化,因此在程序运行期间,这个变量一直占用相同的空间。

如果一个全局变量在定义时没有赋初值,则编译器通常会将其存储在BSS段中,这个BSS段在程序运行前被初始化全部置为0,因此这个变量占用的空间是已知的,但是具体的值要到程序运行时才确定。

需要注意的是,全局变量在单片机中存储在数据段或BSS段中,其占用的内存空间是固定的,因此需要合理掌握变量的使用,避免过多占用内存。如果需要定义较大的全局变量或数组,建议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方式(如使用malloc函数)申请内存,或者将其定义为静态变量,因为静态变量也会被存储在数据段或者BSS段中。

3.动态内存分配需要使用堆空间,因此需要在程序中显式地定义堆内存空间。

一般情况下,堆空间需要在C语言的程序中通过malloc()函数动态分配。在使用malloc()函数动态分配内存空间时,需要向操作系统申请一段连续的存储空间,并将其划分为可用的堆空间。这个操作系统指的是单片机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这个RTOS需要支持堆内存的动态分配与管理。

堆内存一般会在程序开始运行时通过初始化函数进行初始化,并随着程序的运行动态分配与释放内存空间。堆内存的空间位置一般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代码段和数据段之间,其地址由RTOS根据内存空间的大小和位置决定,因此在单片机中堆内存分配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

需要注意的是,动态内存分配需要消耗一定的系统资源,分配过多的动态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碎片等问题,因此在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需要合理掌握分配与释放内存的时机,避免内存浪费或内存泄露情况的发生。

4.静态变量在单片机中存储位置与全局变量类似,也是存储在数据段或BSS段中。不同之处在于,全局变量可以被其他C文件或模块使用,而静态变量只能在当前C文件或模块中使用。

静态变量有两种存储方式:

1. 在数据段中存储,这种方式与全局变量是一样的。如:

    static int count = 0;

   这种情况下,count变量会被存储在数据段中,具体存储区域则由编译器决定。因为静态变量在程序运行期间始终存在,编译器会为其分配固定的存储空间。

2. 在栈或堆中存储,在函数调用时被动态创建。如:

    static int *p = NULL;
    p = (int *)malloc(sizeof(int));

    这种情况下,p变量声明为静态指针类型,存储在数据段中,而p所指向的内存是通过堆内存分配动态创建的。因为堆内存是动态分配的,静态变量会先在数据段中被初始化为NULL,等到程序执行到动态创建内存的语句时再在堆中分配内存。虽然静态变量的地址是固定的,但其存储的数据的地址是可变的。

因为静态变量在单片机中不占用动态内存,所以其使用比动态内存分配更加高效和可靠。但是,与全局变量一样,需要合理掌握变量的使用,避免过多占用内存。

三:单片机RAM使用优化

当单片机编译时显示RAM已满,说明程序使用的静态存储空间(如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常量等)或动态存储空间(如堆内存、栈内存等)已经超出了单片机的RAM容量。

以下是几种优化RAM空间的方法:

1. 减小程序中静态存储空间的使用量。

   静态存储空间是在编译时分配的,所以可以通过减少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常量的使用量来减小程序的静态存储空间使用量。

2. 根据程序需求,调整单片机的RAM容量。

   如果单片机的RAM容量不能满足程序的需求,可以考虑选择容量更大的单片机。

3. 将大的数组或数据表存放在Flash中,运行时动态读取。

   在程序需要存储大量的数组或数据表时,可以将其存放在Flash中,运行时通过指针动态读取。

4. 优化程序的动态存储空间使用。

    动态存储空间是在程序运行时动态分配的,可以通过合理地管理堆内存或栈内存来减小动态存储空间的使用量。例如,可以尽量避免堆内存碎片的产生,及时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等。

5. 采用压缩算法等技术将数据压缩后存储,运行时再解压缩。

    对于一些程序中需要存储大量重复数据的情况,可以通过采用压缩算法等技术将数据压缩后存储,运行时再解压缩,来减小动态或静态存储空间的使用量。

综上所述,优化RAM空间的方法有很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处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1075137

网友A(2023-09-28):
堆栈就是先进先出

网友B:
单片机的RAM容量不能满足程序的需求,是可以考虑选择容量更大的单片机。

网友B:
有时候很好奇,如果无法选择容量更大的单片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网友C:
使用 RAM 的内容有变量、数组、堆栈、中断向量表等,只要这些搞好基本没问题

网友D:
C语言中堆栈如何使用?

网友E(2023-10-28):
RAM 的读写速度比较快,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F:
动态内存分配时使用,程序员可以手动向堆空间申请需要的内存,并在程序需要结束时释放这些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