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片内运放增益调节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3-07-18):
N32G435的片内运放,接成内部增益模式时,其控制增益的两个电阻数值是多少?
也就是手册中图20-5,两个红色箭头所指的电阻。

另外,外接电容作为滤波时,电容所接的芯片管脚是不是画错了,应该是接到蓝色箭头所指的最上面的管脚吧?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如果数据手册上没有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原理示意图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涉及到外部硬件匹配的问题啊

网友B:
内部增益的这个可调变阻器是自动调节的吗

网友C:
好像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值吧 但是如何做到阻抗匹配呢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考虑是配置完成之后单片机自动调节的呢

网友E:
ad采集的数据的第一级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F:
接电容的引脚是内部比较器的哪个端呢

网友G(2023-09-04):
看一下手册写没写啊

网友H:
这个图的可读性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