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 Microchip Attiny1616 触摸条研发分享

楼主(2023-07-18):
钱盐:
        现在触摸条越来越多的地方在用,特别是厨房里,什么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手机,电脑,ipad上面也很常见。
最近公司派了个活,就是研发出一个触摸模块,按在乐器上当弯音轮用。

芯片平台参数:
- 芯片型号:  ATtiny1616-VQFN
- 芯片内核:  AVR-CPU, 20 MHz
- 芯片存储:  16KBFlash, 2KB SRAM;
- 芯片厂商:  Microchip
- 调试器型号:PICKIT4-调试器
- 芯片价钱:  大概5块钱一片

开发用的环境:
    Microchip Studio
    +
    代码配置器:ATMEL START  (https://start.atmel.com/)

- 不得不说,这个代码配置器真是方便,基本上省掉了写驱动的时间。
  但是!
  嘿嘿,那些bug,总会在黑暗之中悄悄盯上你那上扬的嘴角。

楼主:
研发过程
1. 用 ATMEL START 工具在线选择一个叫 QTouch的中间件;

2. 接着就是进行一系列参数配置,引脚选择之列的,参考下面图示;

3. 配置好了会自动生成代码,过程中好像会报个WARNING,不管他,强行生成再说;

4. 最后下载代码,用 Microchip Studio 打开就编译,我喜欢在这里面再详细配置;

5. 编译没问题,下载到芯片里面跑跑看就好了

楼主:
总结:
- 两个滑条,分别能输出:[0,1023] 个位置;
  打算从 i2c 把数据传输到主机,工主系统的业务使用。

- 现在基本上能实现业务了,但是极致性能还没来得及测试,等我测完了再更吧。

网友A:
楼主楼主,我最近也用这个atmel start, 可是我生成的会出现报错,运行不了,这是怎么 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