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微芯Serial SRAM芯片23LC1024规格资料

楼主(2023-07-18):
Microchip微芯23LC1024是一款容量为1Mbit串行Serial SRAM器件。存储器通过简单的串行外设接口(SPI)兼容串行总线访问。所需的总线信号是时钟输入、数据输入线和数据输出线。通过芯片选择输入控制对器件的访问。如果应用需要更快的数据速率,还支持SDI(串行双接口)和SQI(串行四接口)。还支持对存储器阵列的无限制读写。23LC1024采用8引脚SOIC、TSSOP和PDIP封装标准封装。

23LC1024特征
•SPI总线接口:
-SPI兼容
-SDI(双)和SQI(四)兼容
-所有模式的20MHz时钟频率
•低功耗CMOS技术:
-读取电流:3mA,5.5V,20MHz
-待机电流:+85℃时为4μA
•无限的读写周期
•零写入时间
•128Kx8位组织:
-32字节页面
•读取和写入的字节、页面和顺序模式
•高可靠性
•支持的温度范围:
•符合RoHS标准
•8引脚SOIC、TSSOP和PDIP封装

23LC1024是一款1Mbit串行SRAM,与当今许多流行微控制器系列的串行外设接口(SPI)端口连接。还可以通过使用在固件中正确编程以匹配SPI协议的离散I/O线与没有内置SPI端口的微控制器连接。23LC1024能够在SDI和SQI模式下运行。在SDI模式下,SI和SO数据线是双向的,允许每个时钟脉冲传输两位。在SQI模式下,两个额外的数据线使每个时钟脉冲能够传输4位。

网友A(2024-01-17):
这个贵呀

网友B:
这个用于什么存储的,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可以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存储芯片吧?

网友D:
存储芯片的价格还是决定因素的。

网友E: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好用?

网友E:
价格和性能是相关的

网友F:
以前用过I2C的,没想到还有SPI接口的。

网友G:
sqi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H(2024-02-21):
sqi是串行四通道接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存储芯片的价格还是决定因素的。

现在存储芯片价格很便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