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菜鸟求助,PWM问题.(已解决,嘿嘿)

楼主(2023-07-18):
(无正文)

楼主:
菜鸟求助,PWM问题

Channel1Pulse和Channel2Pulse中修改参数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nnel1Pulse和Channel2Pulse中修改参数没有任何作用

Mode = UART_RX_BUF[2]*256 + UART_RX_BUF[3];
                    Angle = UART_RX_BUF[4]*256 + UART_RX_BUF[5];
/////////////////////////////////////////////
这个运算前 8位的串口接收数据不要强制转换成16位格式吗?如果 Mode 错了后面判断Mode值执行的代码都不会被执行

楼主(点评):
代码中已经是实现转换成16进制了,不然我也不能实现正反转了哈,现在只是实现不了占空比的修改。感谢回答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16位 不是 16进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纠正

网友B:
可以整个代码框的样式,这样看着比较累

网友C:
  unsigned 不用加int 或char?可以这样定义吗?我也是刚学。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不用加int 或char?可以这样定义吗?我也是刚学。不太懂

这个应该是要看具体需求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不用加int 或char?可以这样定义吗?我也是刚学。不太懂

可以,标准C是int,有些可以用参数指定默认

楼主:
嘿嘿,已经解决啦,首先我的代码的GPIO配置模式配成了输出,需要改为AF
然后在不同转向的代码下面删去设置GPIO位的代码,这时候还要将Channel1/2Pulse同时配置,同一转向,配置一个为0,不然不能实现连续转向的切换,只能在单片机复位后,再次发送命令才能切换转向。
最后在加两行代码,具体的看图片。我还加了一些代码,这样可以根据收到的数据直接修改占空比。
哎,这行真的吃经验,我搞半天没搞出来,老大来了两三分钟就指出问题所在,这就是大佬吗。

屏幕截图 2023-07-19  (36.85 KB )

网友E(2023-08-31):
学习下经验嘛,就这么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