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嵌入式应用系统设计

楼主(2023-07-18):
可视化的代码跟踪调试1、安装Visual Studio Code

楼主:
点击Visual Studio Code图标开始下载:

楼主:
安装成功

楼主:
点击桌面左上角的“活动”(Ubantu18.04),

楼主:
搜索Visual Studio Code

楼主:
点击VScode图标,将其拖到桌面收藏夹位置

楼主:
用vscode编译调试C\C++
1)vscode的准备工作

点击vscode图标进入

楼主:
ctrl+p调出命令行,输入ext install cpptools回车

楼主:
点击第一个C/C++ 1.0.1 install进行安装,完成后退出vscode,再次重启进入:

楼主:
开始调试
修改调试模板文件对源代码进行调试:
注意:如果源代码只有一个,使用默认的模板文件就可进行调试和运行;工程中的源文件众多,不可以直接调试,此时需要创建或者生成tasks.json和launch.json文件(tasks.json文件用于自动在终端中输入gcc指令,编译输出可运行文件,launch.json文件用于启动gdb程序进行调试的。

楼主:
在vscode中点击file之后,选择open folder打开事先准备好的test1文件夹,其中只有一个gdb.c文件(vscode调试只能打开包含源码文件的文件夹,不能打开单个文件调试),点击右上角的“ok”:

楼主:
gdb.c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void ShowRevertNum(int iNum)
{
        while (iNum > 10)
        {
                printf("%d", iNum % 10);
                iNum = iNum / 10;
        }
        printf("%d\n", iNum);
}
int main(void)
{
        int iNum;
        printf("Please input a number :");
        scanf("%d", &iNum);
        printf("After revert : ");
        ShowRevertNum(iNum);
}

楼主:
②点击run,选择C++(GDB/LLDB)插件

楼主:
③自动生成launch.json文件

楼主:
④点击工具栏上的Terminal,选择Configure Tasks -> C/C++:gcc build active file,

楼主:
command就是调用的控制台命令;
args就是命令行参数了,-g参数是必须的,否则到时候没有调试信息,vscode会无法设置断点。
配置好后在test.c文件界面,我们就可以先按ctrl+shift+B先编译,再按上方调试工具栏的图标绿色箭头:

楼主:
发现输入为“100”时,原则上应该输出“001”,但是现在输出的是“010”,说明代码出现问题,设置断点开始调试,将调试的断点设在第4行的while循环处,点击上方调试工具栏的图标绿色箭头,
此时点击下图箭头所指的图标开始向下调试

楼主:
调试后发现,当iNum=10时,程序会跳出循环,因此此时修改循环条件为

while (iNum > 9)

楼主:
再次点击上方调试工具栏的图标绿色箭头,再次重复上述步骤进行调试:

楼主:
二. Proteus仿真运行stm32程序
1.创建工程
注:此处使用的版本为proteus8.9,该版本自带stm32库,较为方便。打开软件时一定要右键选择用管理员身份打开,否则可能出现找不到器件库的问题。

楼主:
1.1打开peoteus8.9点击创建新工程,输入工程名、安装路径。

楼主:
1.2 选择从选中的模板中创建原理图(DEFAULT)、选择不创建PCB布版设计。

楼主:
1.3.选择创建固件项目,其中:系列选择Cortex-M3,Controller选择STM32F103R6,点击下一步,然后创建成功。

楼主:
2.配置实验所需原件
2.1 完成创建如图所示

楼主:
2.2 添加实验所需要的元器件

楼主:
2.3 连线,画出仿真电路图

楼主:
2.4右键电阻,编辑电阻,设置其阻值为50(默认阻值过大,不更换led电流达不到,亮不起来)

楼主:
3.相关准备工作
3.1 新建project文件夹,并在里面新建三个文件夹,CMSIS(存放内核函数及启动引导文件),FWLIB(存放库函数),USER(存放用户自己的函数)。

楼主:
3.2 在CMSIS中存放如下文件

楼主:
3.3 在FWLIB中存放如下文件

楼主:
3.4 在USER中存放如下文件

楼主:
4.keil配置
4.1打开keil5,创建新工程led(注意需保存在刚刚创建的project文件夹里)

楼主:
勾选相应的选项,并点击OK,工程创建完毕。

楼主:
4.2选择图示图标

楼主:
4.3把Tegat1改成led,并进行如图所示配置。

楼主:
4.4点击如图所示标志

楼主:
4.5 进入C/C++设置界面,在define一栏输入 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 ,并在includepath栏加入头文件路径。

楼主:
4.6 在output中一定要选择生成hex文件选项。

楼主:
5.keil中编写并编译代码
5.1 新建空白文本,并写入代码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_cnt,j_cnt;
        for(i_cnt=0;i_cnt<3000;i_cnt++);
        for(j_cnt=0;j_cnt<ms;j_cnt++);

}
uint32_t i;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BSRR=0xff;
        //单个灯循环亮
        while (1)
        {
          for(i=0;i<8;i++)
          {
                delay_ms(99000);
                GPIOC->BRR=(1<<i);

                delay_ms(99000);
                GPIOC->BSRR=(1<<i);
          }
                //四灯循环亮
          for(i=0;i<16;i++)
          {
                        if(i%2==0)
                  {
                                delay_ms(99000);
                                GPIOC->BRR=0x000000f0;
                                delay_ms(99000);
                                GPIOC->BSRR=0x000000f0;
                        }
                        else
                        {
                                delay_ms(99000);
                                GPIOC->BRR=0x0000000f;
                                delay_ms(99000);
                                GPIOC->BSRR=0x0000000f;
                        }
          }
                //八个灯循环亮
                for(i=0;i<8;i++)
          {
                                delay_ms(99000);
                                GPIOC->BRR=0x000000ff;
                                delay_ms(99000);
                                GPIOC->BSRR=0x000000ff;
                                delay_ms(99000);
                                GPIOC->BRR=0x000000ff;
                                delay_ms(99000);
                                GPIOC->BSRR=0x000000ff;
                }

        }

}

楼主:
5.2 把该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网友A(2023-12-29):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B: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C: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D: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E: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G: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H: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I: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J: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