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扫地机器人自动归位都用了什么技术?

楼主(2023-07-18):
扫地机器人问世很久了,自动归位有很多方式,有没有人知道都是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A:
红外传感器回充吧

网友B:
嗯,感觉超声波雷达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C(2023-08-18):
一般自动归位,是不是都有电子地图啊?

网友D:
我觉得很多都是 因为无线信号的信号强度,实现的自动定位

网友E:
是啊,自动归位属实 有很多方式的

网友F:
我知道的是,里面有GPS的吧

网友G:
可能是有雷达吧,能实现自动归位的

网友H:
是不是机器人的周围都有蓝牙或者WiFi信号啊,然后实现的定位

网友I:
我记得之前有人讲过,说机器人用无线信号强度的方式升级实现定位

网友H:
是不是都是有路线**的啊

网友J:
你可以拆了一个看看啊,哈哈,就知道啥定位了

网友K:
其实自动归位估计是有GSP或者GNSS的吧

网友L:
用无线信号强度的话不会有干扰吗

网友M(2023-10-21):
应该是有雷达能实现自动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