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一个气密检测装置的拆解

楼主(2023-07-18):
#申请原创#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王栋春 @21小跑堂 晚上加班,一起研究这个玩意。
今天来拆一个气密检测装置,也是韩国进口的设备,现在属于闲置不用的。
先看外观,是一个方形的铁盒子,前面有几个通风口,后面的接口依次从上到下是,8㎜进气孔,往右是8个吹气孔,对应底部是两根连接线,通断的,如果上面气压够了,会输出一次通路信号,再往下四个COM口,两路电源接口,两路数据接口。再往右是ADDRESS这个是一个可调节的,当设备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设置1-9的数字,这样不会重复,没有冲突。最后是一颗电源指示灯,红色的。

拆开盖板,看到整体里面比较复杂,好多气管,过滤器,接头等等。

先从进气管往里看。空气从8㎜气管进来,经过两个90度弯头进到这颗24V的电磁阀,然后在经过两个90度弯头送出去,对应接在Y型三通上。

从三通一直往外分,一共有8路,每一路对应一个真空负压器,链接到一个十字四通。

四通再往下,一根直接通向后面的管,中间每个都有一个真空过滤器。

过滤器比较干净,这台机器使用情况比较少,我记得有一次拆开看过一个,里面全是灰尘,那种毛毛的灰尘。就像吸尘器里面的那种。
再另一根,通向前方的电磁阀,八路一起的电磁阀,这样可以有效节省空间。
侧边还有一个过滤消音器。可以排放气管里多余的气体。最后一根通向了核心部件,一个压力传感器,品牌是奥托尼克斯的,一共两组,每组4个,没有通电,所以不能点亮看,有三个按键,应该是可以调节压力设置用的。还有个数字屏幕。

最后一根通向了核心部件,一个压力传感器,品牌是奥托尼克斯的,一共两组,每组4个,没有通电,所以不能点亮看,有三个按键,应该是可以调节压力设置用的。还有个数字屏幕。

型号是PSB-V01,使用电压,12-24VDC,蓝色线0V,黑色输出1,白色输出2,橙色信号模拟。产地韩国。
这个就不拆开了,需要把底板取下来,才能把螺丝拆下。

电磁阀,8个,大概的原理是通电后电磁阀开路,放气,让管道成为负压,检测器来记录压力值,判断是否合格。

看主板部分,这8个是通向压力传感器,收集压力数据。

芯片组,是一颗微芯,型号ATMEGA32-16PU,一颗单片机,处理数据传输。

电磁阀型号VCA23-5G-3品牌SMC的,压力值0-1Mpa产地日本。

黄色线的接口,是通断信号输出。也是8路。

这一排是电磁阀的供电线,排列很整齐。

数据传输,四根线,两个接头,应该属于并联的那种。

电源线,三根,是24V的一个航空插头。记得线挺粗,0.75*3的。主要给电磁阀供电。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工作流程,这是一个检测汽车线束盒子气密性的装置,也就是防水检测,连接电脑,电脑带有一个24V电源,一块可编程控制板,设置好程序的检测压力后,安装对应的盒子,通过一根4毫米气管,与线束的盒子接通,启动程序,电磁阀启动后空气往外排放的过程,气流往外走,把整个4毫米气管内造成负压,压力检测装置检测压力合格后,反馈信号给主机,产品合格,才会继续下一道工序,压力不合格的话,程序显示红色,就属于气体有泄露,需要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可能是防水胶圈没装,也或者是有破损,使用过程大概就是10几秒左右就可以检测出来。
好了,这次拆就到这了,收拾一下准备下班,明天休假了。一直到周五。可以连休5天了。。

这是我的工作台,这个也是比较精密的气密检测,主机还没有到,有空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