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有没有办法把MDK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楼主(2023-07-18):
之前好像在哪看到过,等到需要时候找不到了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593838/article/details/120040279?spm=1001.2101.3001.6650.3&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3-120040279-blog-80924902.235%5Ev38%5Epc_relevant_anti_t3_base&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3-120040279-blog-80924902.235%5Ev38%5Epc_relevant_anti_t3_base&utm_relevant_index=4

网友B:
MDK可以生成bin文件的啊

网友C:
MDK可以设置输出bin文件的吧

网友D:
现在MDK不可以生成bin文件吗

网友E: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生成bin文件吧,为什么还需要hex转换到bin文件?

网友G:
为什么不是直接通过keil生成bin文件,还要用hex进行转换呢?不理解。

网友H(2023-08-17):
MDK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吗?为什么还需要HEX转换一下呢?

网友I:
直接使用iar或者keil生成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这么麻烦呢?

网友J:
直出bin就行了

网友K:
看是不是这个啊https://github.com/x893/Hex2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