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专区]
驱动步进电机时,速度会受延时方式影响吗?

楼主(2023-07-18):
我直接用的延时函数来实现的,但是有老哥说电机的最大速度会受到延时方法的影响。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2023-09-28):
是的,驱动步进电机时,速度会受到延时方式的影响。

在步进电机的驱动过程中,为了使转子的机械速度能够跟上定子的通电速度,需要在每一步驱动后延时一段时间,以便转子有时间到达新的位置。例如,在半步驱动中,首先给A线圈通电,然后延时一段时间,等待转子转到A线圈处,然后再同时给A、B线圈通电,再延时一段时间,等待转子转到A、B线圈的中央。改变延时的时间,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

如果延时太短,转子还没有完全转到位,就开始驱动下一步,那么转子就可能会出现失步、振荡的情况。因此,正确的延时方式和时间设置对于步进电机的平稳运行和精确控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