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频逆变器疑问请教

楼主(2023-07-18):
逆变器输出是380V,50HZ,问题如下:1.逆变器手动开机先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再带阻性负载,这个时候发现逆变输出电压被突然拉低很多,但很快恢复正常?
  请问这种逆变输出突变变低与母线调节有关还是逆变器本身就存在这种现象?
  (母线调节采取实际值与目标值做对比来改善推挽母线的PWM的占空比,但占空比改变是固定的即每次加5 是不是母线没来得及调整导致还是逆变器带载就是这样现象)
2.逆变器输出带开关电源或者其他电源的的时候,逆变器的顶部会削顶或者变形,请问这种现象怎么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