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深度休眠和普通休眠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3-07-18):
是只有功耗上的区别,还是深度休眠有什么特殊功能啊?

网友A:
深度休眠应该关闭的外设更多吧。

网友B:
手册上肯定有,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2023-09-12):
这种一般会对关闭的外设范围不一样

网友D:
就看你需要了,唤醒的时间啥的肯定是有区别啊

网友E:
深度睡眠是功耗更低一些

网友F:
关闭了外设更多呗,导致功耗更低

网友G:
你这就理解为深度睡眠的话,功耗更低就完事儿了

网友H:
特殊肯定有啊,不是说了么,休眠功耗更低

网友I:
我觉得不仅仅是功耗的问题,还有就是外设,或者其他的地方更多一些

网友J:
你可以用程序跑一下试试的啊

网友K:
大概都是一样的,只是深度睡眠功耗会更低

网友L:
特殊之处大概就是关闭外设和唤醒时间加长吧

网友M:
HC32L136的深度休眠和普通休眠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端口配置的改变以及对LCD数码管工作的影响。

网友N(2024-07-31):
只有功耗上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