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当iic工作在从模式时候,是不是不能向主机发送通信申请啊?

楼主(2023-07-18):
那从机想要给主机发送信息该如何实现啊?

网友A:
现在通用的做法是,使用一根GPIO,变换电平的方式通知主机。然后,主机发起通讯,将数据拿走

网友B:
iic从机不能随便向主机发送数据吗?

网友C:
如何让主从两个芯片做动态转换呢

网友D:
I2C总线在开始条件后的首字节决定哪个被控器将被主控器选择

网友E:
在单主控器的系统中,时钟线仅由主控器驱动

网友F:
开始和停止条件均由主控制器产生。使用硬件接口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开始和停止条件,没有这种接口的微机必须以每时钟周期至少两次对SDA取样,以检测这种变化

网友G:
与应答对应的时钟脉冲由主控制器产生,发送器在应答期间必须下拉SDA线

网友H:
决定哪个被控器将被主控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