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Sleep模式无法退出啊?

楼主(2023-07-18):
不是在事件发生时就可以立刻退出sleep模式的吗?

网友A:
要看是哪种方式吧

网友B: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唤醒低功耗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D:
需要对照一下当前低功耗模式下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唤醒

网友E: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事件是没有能力唤醒低功耗的

网友F:
看一下低功耗说明 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唤醒源

网友G:
第一要确认事件是否真的发生了 第二确认该事件是否可以唤醒睡眠

网友H:
不是,因为有些事件是没有能力唤醒低功耗的

网友I(2023-09-05):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退出Sleep模式

网友J:
在进入Sleep模式之前,必须确保所有不必要的外设被正确关闭或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K:
通常需要通过某种外部或内部触发来唤醒处理器。

网友L:
如果中断未配置或中断源未正确触发,微控制器将无法从Sleep模式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