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采样频率确定

楼主(2023-07-18):
在使用定时器上升沿触发ADC采样时,采样频率如何确定,是定时器频率就等于ADC采样频率吗?

网友A:
定时器上升沿触发是指的什么,最好明确一下~~~

网友B:
说实在的,有时有些术语可能容易引起歧义。

网友C:
不要纠结这些术语名字了。

你 就说**多长时间将1个数据采集进来,多久采集一次不就得了。

前者配置ADC的采样时间,后者配置定时器的触发周期。

网友D:
ADC采样是有个时间的,你的定时器周期只要不小于这个时间就行了

网友E:
采样频率一般是软件决定的。

网友F:
ADC采样率是由ADC外设决定的。

网友G:
这个是由输入引脚决定的吧

网友H:
采样频率应至少是被采样信号带宽的两倍。

网友I:
许多行业都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你可以参考这些标准来确定合适的采样频率。

网友J:
对于音频应用,通常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以捕捉更高频率的声音细节。而在低频测量或控制应用中,相对较低的采样频率可能足够。

网友K:
采样频率应该大于信号带宽的两倍,以确保不会发生混叠

网友L:
所选ADC器件能够支持需要的采样频率,并考虑到ADC的其他性能指标,如分辨率、噪声和非线性等。

网友M:
采样频率跟分辨率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N:
adc有个最大的采集速度,只要不超过就行

网友O:
应该是adc最大的工作频率吧,只要不超过就行

网友M:
根据应用的要求,可能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来捕捉信号的快速变化。

网友P:
需要明确系统的需求,例如所需的分辨率、精度以及最大测量频率

网友Q:
较高的采样频率会导致更多的数据需要处理和存储。

网友R:
如果ADC采样频率过低,会导致采样数据不准确,而如果ADC采样频率过高,则会增加系统的带宽和信噪比要求。

网友S:
在确定ADC采样频率时,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实际需求和ADC的性能。

网友T:
为了准确地重建一个信号,采样频率必须至少是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

网友K:
确定ADC的采样频率需要综合考虑信号带宽、应用需求、系统处理能力以及ADC性能。

网友U:
采集的最高频率分量必须小于采样率的一半。

网友V:
ADC采样频率的确定取决于系统的实际需求和ADC的性能。

网友W:
采样频率的选择可能会受到成本和性能的限制。

网友X:
确定ADC的采样频率时,还需考虑系统整体的处理能力。

网友:
选择合适的采样频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网友Y:
一般来说,ADC采样频率应该足够高,以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性,同时也应该考虑系统的带宽和信噪比要求。

网友Z:
采样频率是根据应用需求和信号特性来确定的。

网友L:
ADC采样时间、采样周期、采样频率计算

网友AA:
确定ADC采样频率时,还需考虑应用的特定需求。

网友AB:
选择AD采样频率是根据你的产品需要来的

网友S:
确定采样频率,即一个周期采多少点,平均每两点的间隔频率就是采样频率。

网友G:
不超过最大采样频率都可以吧

网友:
较高的采样频率会产生更多的数据,可能需要更高的计算和存储资源来处理和存储这些数据。因此,应根据系统的处理能力选择适当的采样频率。

网友AC:
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实验和优化来确定最佳的采样频率。

网友AD:
这个是取决于外设的硬件限制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采样频率一般是软件决定的。

硬件限制采样的最大频率吧

网友AF(2023-08-17):
好像软件能执行多快采集就多快

网友AG:
好像硬件有个限制最大采样频率

网友AH(2023-10-20):
adc有最大的采集速度不要超过就行

网友AD:
要大于信号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