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试用0.5元的普冉PY32F002单片机,这芯片怎么看出厂日期?

楼主(2023-07-18):
两个月前LCSC买了一些PY32F002AF15P6TU,加上优惠券不到5毛一片,试着用这个单片机制作个简易电池內阻仪器,后来收小麦打断了,收完小麦一直懒得动,这几天勤快了下写了写程序能显示数字了,两个档位显示数字00.00-60.00毫欧和0.000-2.000欧,没写校准程序没画PCB,没焊接四个保护三极管和TVS,其他和原理图一样,我没仔细检查,好像也没啥兴趣继续完善,现在这样也能用,就是试下这单片机怎么样。

听说6月后产的PY32F002AF15P6TU砍掉了DMA、PLL不知道真假? 这芯片怎么看生产日期?? ?

电路图

JLCEDA工程和程序源代码

视频

实物

PY32F002单片机

测锂电池

2023-07-25画的电路板焊好了,能用。。

校准方法三个校准菜单,显示P-00是短路清零、显示P-01是相位校准、显示P-02是标准电阻校准。

按住切换档位的按键再同时按住另一个进入校准模式,数码管显示P-00,按档位加的按键会在P-00、P-01、P-02之间切换,两个按键一块按退出校准菜单显示END,按另外一个按键进入显示的菜单。

P-00 夹子短路,两个按键加减调到0,先调欧档,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毫欧档,调好后再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P-01 夹住1欧电阻,调到这个电阻真实相位,我也不知道就调到0了,调好后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P-02 夹住标准电阻把读数调到和电阻一样,也是先调欧档,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毫欧档,调好后再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毫欧档校准可以用10毫欧或者再大点的校准,校准完了后测0.1毫欧可能会偏大,再用短路清零调小就行了。

楼主:
没想到这么便宜还能用,补充下测小电阻的

0.1毫欧

0.2毫欧

0.3毫欧

0.5毫欧

1毫欧

网友A:
抗干扰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性能怎样?

我不知道怎么测试抗干扰性能,这么便宜估计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测试抗干扰性能,这么便宜估计不行吧

在边上开个电吹风或者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边上开个电吹风或者手电钻

温度肯定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吹口气估计都会飘,测小电阻时候信号很小肯定也不耐干扰。 我以为他问单片机抗干扰怎么样

@地瓜patch :哦 是这样啊,不懂这方面的东西,那怎么判断啊? 不死机就是抗干扰?
是测试单片机抗外部干扰的性能

网友C:
这么便宜

品质很差

网友D:
传说中的PY(便宜单片机)

网友E:
亏钱抢市场,STC现在天天搞动作,急眼了,8位卖的比这个32位还贵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亏钱抢市场,STC现在天天搞动作,急眼了,8位卖的比这个32位还贵的多! ...

(52.85−20)÷75=0.438 我是业余爱者,我在立创买的,加上优惠券还不到5毛
现在是价格战阶段,搞别的动作没用

品质很差 10个坏5个

网友F:
PY32F002A库存消耗完估计不会再生产,现在出的是PY32F002B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亏钱抢市场,STC现在天天搞动作,急眼了,8位卖的比这个32位还贵的多! ...

谁讲亏钱抢市场? 至少还有20%的毛利呢!

PWM不准 品质很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谁讲亏钱抢市场? 至少还有20%的毛利呢!

ARM0卖到0.5,你觉得有钱赚?RISC-V都做不到,我代理的APT32F1023卖0.8左右,那是有问题的一批大货,据说这个卖0.5的好像芯片也是有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PY32F002A库存消耗完估计不会再生产,现在出的是PY32F002B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不关心以后生产不生产了,就怕价格还没见底买早了,毕竟现在还没听说哪家倒闭了,没准几个月后48脚的也几毛钱了。

网友H:
质量很差,亏了

网友I:
PY的内部时钟温漂 4%, 必须外挂 时钟的 + RMB0.3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质量很差,亏了

具体哪里差啊? 你看我做的表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Y的内部时钟温漂 4%, 必须外挂 时钟的 + RMB0.3以上

内部时钟都这样吧,不是对时钟要求准的地方用不到外部晶振吧,现在晶振卷的厉害,上个月LCSC那好几家卖晶振的有20-15的优惠券,我买了200多个晶振,自己玩玩足够了

网友J:
电路图能做一期讲解吗?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图能做一期讲解吗?看不懂

电路就一个恒流一个放大,图上都标了啊,另外一个帖子有讲解
https://oshwhub.com/yjmwxwx/ji-yu-PY32F002Adan-pian-ji-ban-d

网友K(2024-02-13):
引用 网友I:
PY的内部时钟温漂 4%, 必须外挂 时钟的 + RMB0.3以上

哪家的时钟好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哪家的时钟好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现在很多可以做到2%或1%,串口通讯没有问题;带USB的,也不需要外部晶振,内部时钟可以做到0.25%

网友M(2024-03-21):
大哥,你把指甲剪一下,大哥。!!

网友B:
从哪里买的,我也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