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23-07-18):
上升沿触发它的触发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好像是高电平电压的90%,手册的时序图中会有描述

网友B:
不是2v吗?

网友C(2023-08-18):
这个触发电压一般通常在2.0V到2.4V之间

网友D:
这定义是硬件定义的吧,不需要人为设置的

网友E:
估计是因为IO的电源是3.3V,所以上升沿达到2V才算是触发成功了

网友F:
你这是IO的问题,IO的电源引起的触发范围电压值的

网友G:
我在网上看是触发电压在2V左右呢

网友H:
芯片类型是决定触发电压的范围的

网友I:
你还是查查芯片手册吧,一般手册会写的很详细

网友J:
对于GPIO输入引脚,上升沿触发电压(Vih)被定义为高电平被认为是逻辑高的最小电压。这是触发电压的定义

网友K:
其实这应该就3.3V的一半再多加点就好了

网友L:
好像触发电压的定义还是跟芯片类型有关系,有些芯片是5V的,那么触发电压就定义为2.5以及以上呢

网友M:
好像是超过2/3来算的吧

网友N(2023-10-21):
触发电压一般在2.0V到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