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光照强度检测及显示

楼主(2023-07-19):
#申请原创#
BH1750是一种用于光照强度检测的传感器,它相较于用光敏器件来检测光照强度具有集成度高,检测值无需自行标度的优点。
该传感器以I2C接口来工作,故十分节省引脚资源,这个装置的电路构成如图1所示。

图1光照强度检测电路

BH1750传感器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L---PA1
SDA---PA0

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定义为:
#defineSDA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0, GPIO_LEVEL_HIGH)
#defineSDA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0, GPIO_LEVEL_LOW)

#defineSCL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1, GPIO_LEVEL_HIGH)
#defineSCL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A,GPIO_PIN1, GPIO_LEVEL_LOW)

数据语句读取引脚状态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IIC_SDA_IN   GPIO_GetPinLevel(GPIOA,GPIO_PIN0)

配置所用引脚的函数为:
void BH1750_Init(void)
{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0, GPIO_FUN0);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1, GPIO_FUN0);
    GPIO_SetDir(GPIOA, GPIO_PIN0, GPIO_OUT);
    GPIO_SetDir(GPIOA, GPIO_PIN1, GPIO_OUT);
}

由于在检测过程中要进行数据的收发,故对引脚的工作模式要进行动态的切换,因此对于了设置输入、输出工作模式的函数,其内容如下:
void IIC_INPUT_MODE_SET()
{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0, GPIO_FUN0);
    GPIO_SetDir(GPIOA, GPIO_PIN0, GPIO_IN);
}

void IIC_OUTPUT_MODE_SET()
{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0, GPIO_FUN0);
    GPIO_SetPullup(GPIOA, GPIO_PIN0, ENABLE);
    GPIO_SetDir(GPIOA, GPIO_PIN0, GPIO_OUT);
}

BH1750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BH1750_SendByte(char data)
{
    char i;
    IIC_OUTPUT_MODE_SET();
    SCL_Clr();
    udelay(1);
    for (i=0;i<8;i++)
    {
        if(data&0x80) SDA_Set();
        else SDA_Clr();
        data <<= 1;
        SCL_Set();
        udelay(1);
        SCL_Clr();
        udelay(1);
    }
}

BH1750接收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char BH1750_RecvByte()
{
    char i;
    char data = 0;
    IIC_INPUT_MODE_SET();
    for (i=0;i<8;i++)
    {
        SCL_Clr();
        udelay(1);
        SCL_Set();
        data <<= 1;
        SCL_Set();
        if(IIC_SDA_IN) data|=0x01;
        udelay(1);
    }
    SCL_Clr();
    return data;
}

BH1750向指定寄存器写入数据的函数为: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BH1750_RecvACK();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BH1750_RecvACK();
    BH1750_Stop();
}

BH1750由寄存器读取数据的函数为: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BH1750_RecvACK();
    BUF[0]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0);
    BUF[1]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mdelay(5);
}

获取光照强度检测值的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void)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mdelay(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sd=temp;
    OLED_ShowNum(20,6,sd,5,16);
}

检测光照强度并加以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LedInit();
    TIMER_PrdInit();
    GPIO_OLED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AC7802x Test",16);
    OLED_ShowString(10,2,"BH1750",16);
    OLED_ShowString(10,4,"Light:    lx",16);
    BH1750_Init();
    mdelay(100);
    while (1)
    {
            Get_Sunlight_Value();
            mdelay(500);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检测效果如图2所示。

图2夜晚灯光照度

网友A:
用于采集光照强度的传感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B:
光照强度的检测对检测环境的要求高吗

网友C:
检测的传感器本身存在需要散热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的传感器本身存在需要散热的问题吗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没有发热器件啊

网友E:
通常应用下我们对光照强度的检测精度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F:
我们在检测光照强度的时候是采用直接对准光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检测光照强度的时候是采用直接对准光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照强度的检测对检测环境的要求高吗

应该保证环境不影响到传感器对光线的检测,如水雾、油污、腐蚀性气体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采集光照强度的传感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无非光敏器件获取光信号,然后以内部微控器转换为已标度的数字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