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电阻接入电路后阻值变小,为何?

楼主(2023-07-19):
电路如下图,电路中R225的阻值由100K变成了26.8K,R223的阻值正常,去掉FB203,R225的阻值又正常。接入电路后就不正常。由于R225的阻值变小,其分得的电压也会偏小。后同步将R223换成3K,R225换成10K后,电路工作正常。请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地方的原理是啥?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日常\1

xch
@畅畅爱妈咪 :呵呵
@xch :不是这个原因
xch
D4 漏电了

楼主:
我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软件上IO口的工作模式配置得不正确,配置成了下拉模式,相当于R225和IO口内部的下拉电阻并联了,阻值减小,因此R225电阻上分得的电压变小。后将此IO口的工作模式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R225上的分压就正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软件上IO口的工作模式配置得不正确,配置成了下拉模式,相当于R225和IO口内部的下拉 ...

查看芯片手册,发现MCU内置下拉电阻典型值为40K,这就完全可以解释我昨天为什么量R225的阻值是28.5K左右了,R225的100K和MCU内部下拉电阻40K并联刚好是28.5K。

网友A:
怎么测的?把电阻取下来测的?还是在板子上直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的?把电阻取下来测的?还是在板子上直接测?

在板子上测的,取下来测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B:
在板子上测不准确,因为接入电路后,有并联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测不准确,因为接入电路后,有并联阻抗

主要是影响到分压了

网友C:
看来,分压这种方式,电阻大小选择还得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板子上测的,取下来测阻值是正常的

哦,那就是正常的。
检查外围电路吧。

网友D:
首先不建议在已焊接器件的PCB板上测试阻容件,串并接会影响阻容值。其次这个电路VCC是几伏,Q4导通之后C级电压是多少,分压之后电压计算值理论是多少,存在差异时断开分压电阻后端电路测试。假如VCC是5V,分压之后电压值是3.8V,你用二极管来做钳位,假如二极管导通电压为0.3V,钳位电压是3.3V,那么分压之后的电压就不是3.8V,而是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建议在已焊接器件的PCB板上测试阻容件,串并接会影响阻容值。其次这个电路VCC是几伏,Q4导通之后C级 ...

VCC有两条路径,机器正常工作时是4.7V,当出现报警时,由电池VBAT供电,为4V。本身一开始直接用的电池供电,考虑到电池功耗问题,所以接入了VCC。当机器正常工作时,R225两端电压为3.6V,大于MCU的供电电压,所以加了钳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建议在已焊接器件的PCB板上测试阻容件,串并接会影响阻容值。其次这个电路VCC是几伏,Q4导通之后C级 ...

咦 那我这里的钳位二极管加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VCC有两条路径,机器正常工作时是4.7V,当出现报警时,由电池VBAT供电,为4V。本身一开始直接用的电池供 ...

实际测量了一下,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为0.125V,所以机器正常工作时分压为3.45V

网友E:
电阻在电路中去测量电阻值,是测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在电路中去测量电阻值,是测不准确的

主要是分压不对,才去量的电阻阻值。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详见置顶信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板子上测的,取下来测阻值是正常的

在线测量必然变小,而且正反向不等,何来判断标准

网友B:
端口对地有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