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接收数据处理 --- 字符串数据通用分帧函数

楼主(2023-07-19):
在嵌入式编程中对外部模块数据处理是一件非常频繁的事情,以下是一个对接收字符串数据的通用分帧函数的。

bool brake_oem_SplitFrame(char *SrcBuff, int *pSrcLen, char *SplitBuff, int *pSplitLen)
{
    return_value_if_fail(SrcBuff != NULL, FALSE);
    return_value_if_fail(*pSrcLen != 0, FALSE);
    return_value_if_fail(SplitBuff != NULL, FALSE);

        char* header_pos=NULL;
        char* footer_pos=NULL;
        char *header = "$";
        char *footer = "\n";

        SrcBuff[*pSrcLen] = '\0';   //确保数据为字符串

    // printf("src_len: %d\r\n", *pSrcLen);
    // printf("src: %s\r\n\r\n", SrcBuff);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1655601

网友A(2024-04-02):
如何确保接收大包的数据不会丢失呢

网友B:
函数参数里边的指针都是指向的什么啊

网友C:
如果使用串口模块的话 底层就能认定数据包是否接收完成吧啊

网友D:
如果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 会不会造成工作量的上升呢

网友E:
如何确保接收完成一个不定长的数据包呢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分帧数据函数呢 他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