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P管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3-07-19):
(无正文)

网友A:
的确如坛友所讲是倒相作用。

网友B:
电平转换,3v 变5v,控制5v 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坛友所讲是倒相作用。

同相吧!?

网友A:
具体的术语不太清楚,觉得Q2控制Q1导通和截止。

网友D:
R43阻值太小了,一般情况下几k至几十k范围内就可以。